win 7 装PADS9.3 遇到的烦人事

楼主(2012-05-08):
pads9.3装在win7上联网的时候根本都打不开,真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急了半天,后来把网线拔了再安装一遍后,可以打开了,但联网后依然打不开,再装一遍,但出现了下面五个提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恳求知道的大大们告诉我一声呗,不知道这些警告对Logic、Layout、Router的使用有没有影响,或者还有什么其他的影响有没有,再次感谢各位了

第一个出来的

第一个出来的

第二个出来的

第二个出来的

第三个出来的

第三个出来的

第四个出来的

第四个出来的

第五个出来的

第五个出来的

网友A:
沒遇過 我將PADS 9.3裝於WIN7 64bit 好幾台了  沒遇過這個問題
當然你也可以裝9.4.1 ,  (9.4有問題)

破解如下

ADS9.3安装及注册方法2011-08-11 17:28PADS9.3安装及注册方法

使用最新的EFA的破解
1、安装PADS9.3
首先将PADS9.3.zip解压,解压后会出现一个PADS9.3_mib.exe的可执行文件,双击运行“PADS9.3_mib.exe”(Windows 7系统请右键点击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提示需要硬件狗,点击“Next”

提示没有检测到授权文件,点击“Skip”

点击“Agree”,同意协议

点击“Modify”,进入配置安装环境界面

点击“Product Selection”,选择你需要安装的工具,一般选择PADS Layout、PADS Router、Design Entry(PADS Logic躲在这里)、Libraries等(因为是单机运行,Server Service就不用安装了)

点击“Target Path”,设置PADS9.3的安装位置

点击“PADS Projects Path”,设置PADS9.3的项目文件位置

配置完成,点击“Done”

点击“Install”开始安装

之后就可以去喝杯茶了

安装完毕时会提示注册,

选择“at later time”,最后点击“Done”完成安装。

2、开始和谐之旅

打开命令提示符口(大家可以将EFA的文件夹下所有文件复制到PADS9.3的安装目录下,直接运行MentorKG.exe试验一下,不过我习惯用命令提示符)

mentorkg -patch X:\***\MentorGraphics\9.3PADS(X:\***为pads9.3的安装路径)

等待……会产生LICENSE.TXT,请一定记得保存!!!将文件另存为LICENSE.TXT(网上也有人另存为LICENSE.DAT,好像也没有啥问题),文件最好放在PADS9.3的安装目录下。

3、添加环境变量->系统变量,变量名:MGLS_LICENSE_FILE,变量值:LICENSE.TXT的位置,如:

MGLS_LICENSE_FILE = C:\MentorGraphics\LICENSE.TXT。
至此操作完毕。

补充:PADS9.3不需要替换MGLS.DLL。

PADS9.3 KEGEN-EFA-2011.r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遇過 我將PADS 9.3裝於WIN7 64bit 好幾台了  沒遇過這個問題
當然你也可以裝9.4.1 ,  (9.4有問題)

好像是用路由联网用PADS9.3是没问题的,如果直接拨号上网就打不开了。
我昨晚也是按照你说的方法安装了好几次都会有这个提示,是不是在选择Modify的时候,除了最后一个其他的我全选了,才有这个提示的,你只选择了Layout、Logic、和router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是用路由联网用PADS9.3是没问题的,如果直接拨号上网就打不开了。
我昨晚也是按照你说的方法安装了好 ...

正常的
這個版本就是這樣
如果你有連接上網時 安裝程式  那麼每次打開程式 都要在上網狀態
如過你沒連接上網時 安裝程式  那麼每次打開程式 都要在斷網狀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
這個版本就是這樣
如果你有連接上網時 安裝程式  那麼每次打開程式 都要在上網狀態

 不会吧,这样子的啊,彻底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吧,这样子的啊,彻底晕了

忍耐點
畢竟那不是正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忍耐點
畢竟那不是正版

哎,悲剧。
再问一下,那我后来安装的时候出现的那些提示框,对pads的使用有影响吗?

网友B:
9.4已验证无此问题了.9.3确实有不可解决的确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悲剧。
再问一下,那我后来安装的时候出现的那些提示框,对pads的使用有影响吗?

當然有影響
因為我沒出現過

如果你連網時安裝 那就連網 開啟程式
如果你斷網時安裝 那就斷網 開啟程式

希望你使用愉快

我用起來 蠻爽的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9.4已验证无此问题了.9.3确实有不可解决的确个问题

你用的是9.4的破解版还是精简版的啊?9.4和9.3的操作相差的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9.4的破解版还是精简版的啊?9.4和9.3的操作相差的多吗

这个联网问题跟精不精简版没什么毛关系. 我9.4版是用精简版,好不好用我不知道,我只是用来看客户的文件.

网友:
在WIN7 64位安装进入安全模式安装下,可以解决联网打不开的问题,我装了下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