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ella skill不能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2-05-08):
我将stella安装在allegro中了,确实在菜单栏中有stella这个菜单了,但是命令不能使用的:
会说:
command not found :align_sym
command not found :drc_walker
是环境变量不对吗?
我的环境变量如下图:

网友A:
你有将stella下的env里的文件copy到pcbenv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将stella下的env里的文件copy到pcbenv中吗

也copy过去了,我觉得是不是没有成功的条用.il文件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copy过去了,我觉得是不是没有成功的条用.il文件呢?

是的,你将环境变量上面用户变量里面也添加一个路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