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信号约束条件问题!

楼主(2012-05-08):
我以前都可以,不知道今天就不行了,我已经设置了Diff_Min_Space为4mil,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显示2根差分线中间要空20mil,那个20mil我是想设置的与其他信号的间距,就高手指点!

网友:
差分规则设置是在:electrical-->net-->differential pair

网友A:
你在物理的线宽里设置的是多少啊?并设置了差分对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物理的线宽里设置的是多少啊?并设置了差分对了吧?

物理线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