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过孔间距 copper设置

楼主(2012-05-08):
pads中,为确保平面层完整,对于组同期减Fanout 时,过孔间距应该确定为多少啊?怎么改变灌铜的设置呢?

网友A:
自己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数一下:

是不是这样,假如两个过孔间走n条导线,那么过孔的边沿间距离是2*孔线间距+(n-1)*线线间距+n*线宽。对于BGA内部,过空间留一个走线通道,那么孔的边沿间距是:2*孔线间距+线宽。为什么我BGA内部平面层不完整呢?我测量间距符合这个要求啊?

网友(点评):
灌铜的线宽可能超过5mil了。你自己检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数一下:

JIMMY大师,我想说你的走线、间距、还有8\18的过孔都好小啊,给小PCB厂做都说有难度。嘿嘿……

网友(点评):
过孔尺寸你根据自己的产品而定,然后自己算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样,假如两个过孔间走n条导线,那么过孔的边沿间距离是2*孔线间距+(n-1)*线线间距+n*线宽。对 ...

问题解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