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DDR仿真求助?

楼主(2012-05-08):
选中控制芯片,路径那栏为灰色的动不了,如图片,怎么指定模型所在的路径啊?

我模型是IBS文件,放在hyperlynx同一路径下

楼主:
怎么没有一个人帮忙告诉哈啊。。。。。

楼主:
急,希望有用过的人给指点一下下。。。。。

楼主:
没有一个人用过这个DDR batch仿真么?.........................

网友:
Mento区有DDRx的官方视频,其中有Demo: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4002-1-1.html

楼主:
谢谢先,可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视频中一到这个界面,所有的模型都赋上了,可是我的是空空的,现在就卡在这里。
我把文件和模型都移到LIB文件夹路径下还是一样,不知道有那位用过的给指点一下。

网友:
那就直接手动指定模型啊,Models菜单下都有了;另外不用太在意路径,用Edit Model Library Paths指定路径即可。

网友:
    我现在不在电脑旁了,手机上网的,凭印象跟你说吧。把ibis文件放在安装路径的libs文件夹(hyperlinx的库文件夹)里,打开板子后,在model菜单栏里,选择带有ref的那项,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器件,然后在右边点击ibis选项,从下拉列表中找到你的ibis model,点击下面的assign model,关闭这个对话框前注意要保存:file——save。
    啰嗦了那么多,不知道你能不能看懂。如果不懂明天再截图告诉你吧

楼主:
    又遇到一个问题;

timing models需要一个后缀名为。v的文件,请问一下这个文件是怎么生成的?还是需要手动编辑啊?

    急,希望有做过的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2013-01-06):
    这个是DDR参数的timging 模型,有默认的,实际需要根据DDR控制器及module来修改设置,DDR3 仿真需要对DDR时序了解,不然很难知道仿的结果对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