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源开关电路可行吗?

楼主(2012-05-08):
用这个电路控制一个芯片的电源,基极接控制信号,集电极接5V电压,发射极接芯片的电源脚,这样只有控制信号是高电平时三极管才会导通,然后芯片才能上电。
请问这种方法可行吗?还可以有哪些改进呢?
{:soso__10473634947374593006_1:}

网友A:
最好发往硬件设计区:https://www.eda365.com/forum-8-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发往硬件设计区:https://www.eda365.com/forum-8-1.html

好的 我这就转帖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