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这样的开关作为芯片的电源开关合适吗??有图~~

楼主(2012-05-08):
用这个电路控制一个芯片的电源,基极接控制信号,集电极接5V电压,发射极接芯片的电源脚,这样只有控制信号是高电平时三极管才会导通,然后芯片才能上电。
请问这种方法可行吗?还可以有哪些改进呢?或者应该用光耦继电器更好一些?

--------------------------------------------------------
现在改用以下这个电路,请各位给点意见,可行吗?第一次用MOSFET,不太懂,谢谢~~!!

网友A:
找一个PMOS比较合适。三极管压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PMOS比较合适。三极管压降大

 有道理啊,多谢指点

网友B:
2楼说的对,用MOS管来控制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说的对,用MOS管来控制比较好!!!

好嘞,这就改成MOS管去

楼主:
新问题,自己顶上去!!~~

网友:
建議可以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6560-1-1.html  裡面的原理圖,順邊看大家討論。

网友C:
另外這是其他人用過的電路圖 http://222.73.161.158/index.php?action-viewthread-tid-463918  參考裡面的3樓和4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這是其他人用過的電路圖 http://222.73.161.158/index.php?action-viewthread-tid-463918  參考裡面的3 ...

非常感谢,这真是个好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PMOS比较合适。三极管压降大

他图上画的是NMOS,已经不是什么三级管了

网友:
图片就是MOS管了, 只要速度和电流没有问题,那就OK了。

网友(2014-10-07):
楼主如今还在吗,那个元件中哪个库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