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LEU 镜像?

楼主(2012-05-08):
请问在pads  PCB  里面怎样能一次把所有的value和位号  全部镜像过来?

网友A:
右键选 元件,选中 所有。再右键 选 择 元件属性  下面有个标签项。里面有镜像 ,好像这是重新 添加 。不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键选 元件,选中 所有。再右键 选 择 元件属性  下面有个标签项。里面有镜像 ,好像这是重新 添加 。不能 ...

 在layout里没必要用到镜像吧 可能CAM检查丝印时要看下

网友:
同三楼意见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已经解决..贴片加工厂找我要这个位号好值的图纸.........是按照3楼说的那样解决的,灰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已经解决..贴片加工厂找我要这个位号好值的图纸.........是按照3楼说的那样解决的,灰常感谢 ...

那你还难过什么!

楼主:
这个是意外  电脑垃圾反应不过来,手一抖,一不一小心就点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