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接口外壳接的GND需要跟电路中的GND分开吗

楼主(2012-05-08):
比如USB2.0的外壳、RS232、DVI  、HDMI 等外壳需要单独连在一起成为一种GND,还是直接跟电路中信号GND连在一起,或者中间要磁珠连接?哪种抗干扰好?在ESD方面需要考虑吗

网友:
我只遇到RJ45和USB的外壳与系统地用磁珠连接的,其他都是与直接接到系统地上。HDMI不需要。RS232、DVI倒不知道是否需要这么做的

网友:
比如在通信设备上,RJ45和USB的外壳与系统地也有通过大电容连接的,包括螺丝孔;同时在消费类电子上,为了保证产品有良好的防静电及EMC性能,一般都是外壳,螺丝孔与GND直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