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与电源的挖空处理与走成平行线

楼主(2012-05-08):
在一个电源模块中,那种情况下,地与电源要挖空处理,并且拉出两根至少20mils的相互平行线,接在电容后面?求高手解答

楼主:
求高手不胜赐教啊

网友:
没看懂?上图?

网友:
楼主说的是分割平面吧?接在电容后面是什么意思?

楼主:
就是一个芯片的pin脚,有电源也有地嘛,表层拉出来,直接接在滤波电容后面,或打孔,走内层,但是孔要挖空,所以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要挖空。

楼主:
我一直以为是反馈的信号,但是,没见反馈信号的要挖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