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安装PADS9.3联网不能开的问题

楼主(2012-05-08):
如题,为了与时俱进,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把XP换成了WIN7,安装好pads后,打开,发现漫长的等待后怎么都打不开,我刚开始装的时候是可以打开的,是用路由连的网,但回家后我用房东的网线,插上网线拨号上网是打不开的,拔掉网线或者用路由是可以开的,插网线拨号上网是不行的,百思不得其解,在论坛发现有很多人都跟我一样的情况,在众多的帖子中游荡后,看到很多的解决办法,但本人愚笨没能搞定,后来看到有个朋友说在安全模式下是可以的,反正我也安装卸载了好几遍了,不在乎多试一次,但很幸运的是好了,所以,在下觉得这是很好的方法,在安全模式下安装,然后重启后一切正常,拔掉网线也正常。

安装完后会有报错如下图,将文件放在C盘相应的路径下解决了。

关于win7联网打不开不知道是软件bug还是什么,通过安全模式安装才能解决,希望高手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我的win7 64位没这情况,不过看到别人碰到过,当时也没解决。

网友A:
你安装选项是不是全选了,也就是默认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安装选项是不是全选了,也就是默认选项?

在Modify里Server Service不用安装,其他的都是默认了

网友B:
是不是安装的时候没关杀毒软件或者360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安装的时候没关杀毒软件或者360之类的

不在安全模式下,关了360也是打不开的,应该是插网线拨号上网的原因。如果你是用路由就不会出现打不开的现象了

网友C:
就是软件bug,换9.4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软件bug,换9.4就OK了

我现在已经在win7旗舰版64位上运行PADS9.3了   呵呵

网友D(2012-06-13):
LZ,求发个64位PASD9.3的地址或者安装文件,谢谢。找了半天各种打不开或者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求发个64位PASD9.3的地址或者安装文件,谢谢。找了半天各种打不开或者有问题的

留个邮箱我发给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留个邮箱我发给你吧

楼上的,能不能给我也发个,我的也同样情况打不开啊,电脑一开机直接进入主页面,怎么到安全模式下安装呢,我的邮箱:nbidjy@163.com,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留个邮箱我发给你吧

LZ好人,我邮箱404646166@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留个邮箱我发给你吧

zjg473@yahoo.com.cn也发个给我吧,我也是64位的,安装不了。非常感谢啊

网友:
LZ,求发64位PADS9.3到邮箱404646166@qq.com哦!

楼主:
大家误会了,我给的PADS9.3的安装文件并不是什么64位的PADS,也只是在论坛里找到的安装文件和破解文件,而各位所称之为64位安装文件,可能是因为我的安装方法使之在64位的win7系统下正常运行了,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在此解释一下,另外安装PADS9.3.1和9.4是64位WIN7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可是我并没有这个两个的安装包,呵呵

网友(2013-06-28):
我现在也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了,联网打不开,断网打开后有错误提示,把那个文件安装在相应的路径,也没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