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 15.2生成网表时出现错误,求助。

楼主(2012-05-09):
我有3个原理图文件,DRC无错误和警告,在原件封装都填好之后,准备生成网表。
前2个原理图文件都生成了网表文件。
第三个原理图文件生成网表时,出现如下错误,请看图片:

各位朋友是否遇到过此问题,我应该如何解决呢?

谢谢。

网友:
你是要生成PADS的吗,如果是,标签要选最后的那个

楼主:
生产的就是原理图的网表啊,可惜一直提示上面的错误。
我其他的原理图文件提取网表的时候都是正常的。难道我这份原理图中有的器件封装不对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