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层板改成四层板问题

楼主(2012-05-09):
本人菜鸟一个,刚刚完成了一个双层板,但是因为其中一个芯片的精密度问题,板长担心做不好,建议改成四层板,所以发帖想问一下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把双层板改成四层板? 能不能不用重新设计?因为时间很紧。请各位高手指教啊,谢谢。

网友:
    可以直接加

网友:
    这里有教程去看看吧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9454-1-5.html

网友A:
    不用重新設計
    只是Setup\Layer definition 增加為四層
    還有File\CAM  重新增加選擇

以後四層板也可以出二層 只要2 3層不給 就是2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重新設計
    只是Setup\Layer definition 增加為四層
    還有File\CAM  重新增加選擇

    谢谢,你的意思就是只是加两层,不用改变任何设置是吗?那两层不走线是吗?那覆铜的时候呢?之后加的两层也要另外覆铜吗?

网友B:
    只是加两层,不用改变任何设置是吗?那两层不走线是吗?那覆铜的时候呢?之后加的两层也要另外覆铜吗?要覆铜
    可是这样有什么意义呢?
    让你改四层  肯定是想芯片的精密度问题有所改善 你不改设计我觉得没必要变四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意思就是只是加两层,不用改变任何设置是吗?那两层不走线是吗?那覆铜的时候呢?之后加的两层 ...

    看您們老大如何決定
像我們公司 故意把兩層出成四層
    因為四層比較多 兩層又開一個案件 反而比較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意思就是只是加两层,不用改变任何设置是吗?那两层不走线是吗?那覆铜的时候呢?之后加的两层 ...

鋪不鋪銅都沒關係 老大爽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加两层,不用改变任何设置是吗?那两层不走线是吗?那覆铜的时候呢?之后加的两层也要另外覆铜吗?要覆 ...

    这么说吧,有一个芯片是BGA的,因为很小,所以由于走线需要在焊盘上再打孔连线。板长的意思是担心打孔会有焊锡从小孔漏出影响连接,所以板长建议加成四层板,可以阻止焊锡流出,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改设计。

网友C:
    如果你只是为了应付你老大而增加两层平面上去的话,我觉得你这种态度太敷衍了。白白增加了PCB成本,又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板厂的意思是说你们过孔打在焊盘上,会产生漏锡的情况,过回流焊的时候会有立碑或者虚焊的情况产生。我不清楚你们用的过孔多大,不过一般来说0.4/0.2的过孔基本是比较少这种问题,孔径越大,问题越严重。
要解决的话,一种是增加板层,将BGA下的过孔改为盲埋孔(成本高),一种是让厂家在BGA焊盘通孔处做塞孔处理,可选择油墨塞孔或是树脂塞孔(油墨塞孔对焊接会有一些影响,树脂塞孔流程复杂,成本高)。想比之下,方法一最理想,但PCB需要做修改,时间略有拖延。

网友:
    可以直接让板厂对打在焊盘上的过孔,采用树脂或铜进行塞孔,塞孔后把孔的表面填平处理。即使用盘中孔的这种处理方法。不知道这种是否可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只是加两层,不用改变任何设置是吗?那两层不走线是吗?那覆铜的时候呢?之后加的两层也要另外覆铜吗?要覆 ...

    说的对,增加了两层没有一点实际意义,而且还增加了成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说的对,增加了两层没有一点实际意义,而且还增加了成本!

 你不是刘工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刘工吧

    呵呵,当然是我啊。我就不可以来你们PADS这里逛一下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呵呵,当然是我啊。我就不可以来你们PADS这里逛一下啦.

     热烈欢迎你来
    多讲点
    好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烈欢迎你来
多讲点
好让我们学习学习

嘿嘿,好的啊, 我以为不准我来这里逛一下呢.

网友:
高手太多了,只看看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只是为了应付你老大而增加两层平面上去的话,我觉得你这种态度太敷衍了。白白增加了PCB成本,又解决不 ...

我不是为了应付我老板才再加两层的,这个是板长的要求,我只是想了解怎么变成4层,谢谢你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当然是我啊。我就不可以来你们PADS这里逛一下啦.

我想问下,我的板需要打小于8mil的孔,板厂说太小机械打不了,要打的话要用激光打,是这样的吗?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我板上的孔也不能改大,因为是打在BGA的焊锡上的,那个BGA就很小。

网友E:
    BGA PIN 脚多大? VIA 要打在焊盘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BGA PIN 脚多大? VIA 要打在焊盘上?

BGA上有28个ball, 每个drill size是10mil, 所以打在上面的通孔要6mil, 板厂说小于8mil的只能用激光打,所以成本太高了。。。
    打孔在焊盘上是为了连线,不然没办法连。

网友:
引用 楼主:
    BGA上有28个ball, 每个drill size是10mil, 所以打在上面的通孔要6mil, 板厂说小于8mil的只能用激光打,所 ...

    你的BGA 球距小于0.65mm?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下,我的板需要打小于8mil的孔,板厂说太小机械打不了,要打的话要用激光打,是这样的吗?没有别的 ...

    晕喔,8mil的过孔还说太小,哪家厂家工艺能力这么差啊? 有一部分厂家最小通孔可打6/12mil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为了应付我老板才再加两层的,这个是板长的要求,我只是想了解怎么变成4层,谢谢你的解释

    如果你要加两层的话,在层设置的地方加两个中间层进去,原先的1.2层改成1.4层。
    但是这样的话,你板子就要做些修改了。因为加了中间层进去,可以整理下电源和地层,对整个板子的性能会好很多。
而且用盲埋孔的话,有些过孔也要做修改才行。
    一般通孔的话,现在基本机械孔都能做到8/16mil,工艺好点的可以做到8mil以下了。你找的厂家如果不能做的话,可以考虑换个板厂。

网友(2020-04-15):
    不用重新設計
只是Setup\Layer definition 增加為四層
還有File\CAM  重新增加選擇

网友:
    Setup\Layer definition 增加為四層
    還有File\CAM  重新增加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