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和Router同步问题

楼主(2012-05-09):
Layout与Router同步,从router切换到layout时出现以下错误:cased an OLE Dispatch execption code 0;然后所有工具变为灰色。
哪位朋友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项都有勾选了啊,就是在router走完线再切换回layout的时候就会这样,但不是每次都会这样,只是偶尔。

网友B:
有可能是软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软件问题

有可能吧,下载的这个版本好像不是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