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讓元件編號永遠顯示

楼主(2012-05-09):
目前使用pads 9.4.1
手中的專案檔案走線上的元件編號會不顯示
要如何設定不管如何切換層面都永遠顯示出來呢?

有人知道可以幫忙一下嗎

謝謝

网友A:
快捷鍵
ZZ  全部開
Z1  開第1層
Z2  開第2層
Z3  開第3層
Z4  開第4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捷鍵
ZZ  全部開
Z1  開第1層

試了

這個方式似乎是色盤的開關設定

我的問題是
我的元件放在TOP,如果TOP有走線走過編號後
會優先顯示走線而不是元件標號(元件編號會被遮蔽)
我要如何設定優先顯示(元件編號)呢?
就是走線走過的地方不會將元件標號遮蔽掉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試了

這個方式似乎是色盤的開關設定

基本上 沒有所有優先順序
你可以把顏色設不一樣 這樣就看的清楚
譬如把pin number的顏色設跟原來那層不一樣
Setup\Display colors

网友B:
你可以试下半透明模式
T  回车
层数少还可以,层数多就累了

楼主:
感謝各位回應
試了結果~~半透明模式似乎是我的要求

但是奇怪的是
我的其他專案檔案,在不開半透明模式的條件下一樣不會將元件編號遮蔽
顏色設定也完全相同
所以我才會來這邊問問大家
是哪邊設定出了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回應
試了結果~~半透明模式似乎是我的要求

上传文件或者截图看看

网友:
显示顺序还是有的,如果元件序号放在了丝印层,top层的走线是优先显示的。元件序号是否是放在了丝印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试下半透明模式
T  回车
层数少还可以,层数多就累了

這個方法不錯耶
學習了

网友C:
个人觉得最好的方法是:
做封装时,丝印全部放在all layer,这样丝印会现在在最上面

楼主:
補上圖示

top

bottom

由圖示中可以發現
要切換到TOP層才會顯示元件編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最好的方法是:
做封装时,丝印全部放在all layer,这样丝印会现在在最上面

我開其他正常顯示的檔案
絲印設定一樣只設定在TOP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上圖示

top

top时显示top的序号,bottom时显示bottom的序号。
这种显示很正常啊,如果不管是top还是bottom都显示序号,那不会看花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