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测试后PCB短路原因求解

楼主(2012-05-09):
  产品在做高温测试时,经过十几个小时时间后, 产品无法工作,测试为短路引起。请大侠们帮忙探讨分析一下此情况是否与PCB Layout相关,相关项为何?

网友A:
在何处短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何处短路呢?

是产品在做高温测试过程中,经过十几个小时,板子即失效。具体失效原因还未知,可能是元器件原因,或者其它原因。目前正分析PCB Layout的合理性,查找是否为Layout原因。是一个部分的失效引发短路,接着导致其他部分的联动效应,致DSP等部分也失效。首先发生短路的地方正在查找。假设为Layout原因导致,不知Layout过程中的哪些问题会引发高温时的短路呢?请帮忙分析指教.谢谢!

网友A:
PCB板材在高温的时候会热涨冷缩,如果质量不好,会爆板(发生物理形变)使电路不能正常工作了。不知道你们板有没有发这个问题?

网友:
电容有可能损坏

网友:
改用耐高温的板材即可解决这个问题,推荐使用高TG的FR-4:S1000-2, 其TG=18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板材在高温的时候会热涨冷缩,如果质量不好,会爆板(发生物理形变)使电路不能正常工作了。不知道你们板 ...

这个问题没有存在,目前首要检查确定的是零件的耐温范围,这个方面的可能性比较大。PCB同时作为检讨的一部分。

网友A:
呵呵也许是偶然事件。多测几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也许是偶然事件。多测几块吧。

唉,不是偶然事件,现在都停产了,再等等看吧,终会找到原因的,呵呵

网友:
还是批量的呀??我晕。那亏大了

网友:
    前期舍不得花钱试验,这下亏大了

网友B:
    先查元件吧,大部分高温短路都是由于元件选型出的问题。其次查焊接。
    正常PCB板在高温形状不会导致短路。
因为画班子的时候大部分传输线都有间距,哪怕做板厂误差再大,高温再如何形变。也不至于大过间距吧

网友:
    之前有听过其他人说过过孔可能会引起短路,lz可以试着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查元件吧,大部分高温短路都是由于元件选型出的问题。其次查焊接。
正常PCB板在高温形状不会导致短路。
    ...

    嗯,有道理,谢谢!这是最直接的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