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急!求救各位大侠!在Altium 09里怎么打一排等间距 任意角度的过孔???有图!

楼主(2012-05-09):
如题。
板子是射频板,需要打成排等间距45度,或其他角度的地孔。
请教各位大侠,怎么样在altium Designer09里操作。
谢谢各位了!

网友:
目前来说,AD9这个版本里面貌似还没有这个功能吧.后面的几个版本还没用过,可能会有.这种大面积埋孔有想要美观,没别的办法,空间大的地方,将栅格点放大然后打一排,然后就是复制粘贴的事了.45度角的也是同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蹄子哥,能说下这个窗口在哪调用出来的么.还有这个窗口里面的这些具体怎么怎么设置的啊.以前都木有用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给力,学习到了.谢谢分享.

楼主(2012-07-09):
谢谢蹄子哥啊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