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MS1117封装!!上图~~~~

楼主(2012-05-09):
请问最上面的那个大矩形引脚是做什么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ut,散热

那我不用2脚,用这个脚直接输出也是可以的咯??

网友B:
是的 , 你用電表量一下此元件,此二腳是短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 你用電表量一下此元件,此二腳是短路的。

是的,现在已经确定啦

网友(2013-04-09):
主要是设计芯片的焊接牢固度、散热等

网友(2013-05-22):
    这个要非常注意,最初我下的DS和楼主的一样,最上面的那个大焊盘没有标注管脚定义,一般这个大焊盘都是散热的,所以我就自作主张的在原理图上给这个管脚分配了GND,结果PCB板子出来了就悲剧了,只有割线……

网友(2013-10-30):
    我也接到地上了,是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