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4G PCB天线封装

楼主(2012-05-09):
如题,做了几板2.4G的板子,但天线老是个问题,效果不好,如哪位有的话,麻烦共享下,谢谢

网友A:
传一个简单的倒F天线的封装给你,版本是PADS2007的。
使用的时候请参照下图,特别注意天线周围所有层全部挖空。天线周边的GND用过孔打地墙过去。

网友:
不错,有专人讲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传一个简单的倒F天线的封装给你,版本是PADS2007的。

使用的时候请参照下图,特别注意天线周围所有层全部 ...

可不可以再给力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再给力点?

什么意思?

网友:
顶2楼,不知这天线尺寸是如何算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

大概讲解一下呀。我用PADS9.3无法导入

楼主:
谢谢热心帮助

楼主:
本人在网上搜到的一些关于2.4G  PCB天线的PDF

2.4G PCB天线.rar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概讲解一下呀。我用PADS9.3无法导入

可以导入,不行的话是你没有设置最大层(max layer)。
讲解的话就不行了,我不是射频工程师,这个要去计算和仿真的。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阅RF相关的资料。
我只是提供个封装,及layout时注意的一些事项。

网友C:
各位,在天线这块我也直有些困扰。见过很多不同大小形状的天线,2楼这种天形状与尺寸是从什么方法确定的呢?还有说明有提到“特别注意天线周围所有层全部挖空”,同时又说“天线要有完整参考地平面”,那么这个地平面是指哪个?有没有一个实用的方法来确定天线的这些特定的参数呢?这方面的高手请讲解。

网友:
我也很想自己设计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位,在天线这块我也直有些困扰。见过很多不同大小形状的天线,2楼这种天形状与尺寸是从什么方法确定的呢 ...

形状和尺寸的话,这个是标准的印制板倒F天线(PIFA),我觉得去翻翻射频的书应该是可以找到答案的。至于其他的变形尺寸,估计要高手解答了。

至于你说的天线周围是否要镂空,这个要根据天线的类型来做区别了。比如PIFA天线要求天线下方有完整的参考地层,而单极天线又要求天线下方要镂空,不可一概而论。
我是这么理解的,倒F天线周围镂空,我是把它当成一个器件来看的。至于它的馈线处,就要求要有参考地来保持阻抗,所以不是很冲突。
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理解?

网友:
2楼的天线是固定封装,但是如果板材不一样的话这个天线也用不了吧?
天线的尺寸跟板材的介电常数关系很大啊

网友(2015-01-09):
天线还要配合外壳来调试匹配电路,这个不一定有用

网友(2015-04-14):
    涨知识了,收藏!

网友D:
    以前整个一个天线,效果很不错,改天传上来

网友:
    波长的三分之一

网友(2015-07-06):
引用 网友D:
以前整个一个天线,效果很不错,改天传上来

期待你的天线

网友:
    xuyao需要阿打发的高发地方

网友(2015-08-24):
    真是挽救了我于水火之中   感谢分享

网友(2016-07-07):
    非常好的资料,受教了

网友(2016-09-01):
    很棒很棒  正在努力学习这方便

网友(2020-08-27):
    没有威望,可惜不能下载

网友(2020-11-24):
我也期待你的天线

网友:
期待你的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