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原理图标注的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2-05-09):
在原理图中对器件的标注。。。我不从1.2.3.。。开始标注。前面如果有一张原理图已经标注好了,在加入一张原理图我要从100开始怎么标注。。请问。这个用AD怎么弄?请大家指导一下

网友(点评):
放置器件时 将编号设为 如 R100,之后新放置的电阻则自动 R101,R102放置

网友:
新画图中,更关注的是  器件标号的规划。
比如标注中是否需要包含模块(功能)信息,如果不需要(如定义:器件编号=前缀+序号),则重点规范的对象是 器件的前缀。前缀后面的数字的顺序画sch时系统自动添加就可了,通常在PCB完成后,在PCB中进行位号重排序,位号同步返回sch完成一个项目的最终编号。

器件前缀:?  如  电阻,电阻网络,电阻排,压敏电阻,热敏电阻,高压电容,电解电容,磁珠,液晶模块,三极管,mosfet,整流桥,连接器,保险管,继电器,跳线,模块,电源模块,测试点,变压器,电感,晶体等等的前缀。你能把上面器件的前缀给大家讲讲吗?如果你还没有考虑到这个,建议在网上找下相关的资料进行学习,比如 中兴 或 华为 等网上公布的资料里有(忘记中兴或华为的文件名了_类似“电路原理图绘制规范”等名,否则给你列出来了你找就方便了,如果你找到了,可否补充在当前帖子中)

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是在PCB进行位号重排工作?可否给大家讲讲你的见解?

网友(2013-04-17):
AD :   sch 里可设置增加 后缀 ,  前缀 好似没有。

      只是 若最终以pcb 重排序,看到 选项 很少,sch 下的排序限制条件可能都被打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