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个问题,怎么根据BGA算需要多少层才够出线啊。

楼主(2012-05-09):
这个问题一直想请教大家。

网友:
    這要考慮線寬線距等因素 還有盲埋孔大小也是4 Y1 I4 H( _% P( y9 e
    都會影響幾層能出完線

网友:
    当然还需考虑BGA的PIN间距大小了

网友(2024-07-31):
    好久的帖子

网友:
    先画,不够了再加  因为有时候不光是信号线难搞,电源层也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