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designer的基础问题

楼主(2012-05-09):
这个是我的designer的原理图,就是想查看眼图用的。
 这个是激励源的设置情况

我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一下大家:
小弟我是初学者,本科还未毕业,关于这个激励有几个小问题:
1.NB是伪随机编码的码位吧?
2.BR是什么?我想传输1Gb/s的数据,NB是127的?怎么设置?公式是?就记得8位是1B来着……
3.seed是什么?
4.对于眼图,这个sampling time 设置成多少产生的眼图比较容易看?或者说,我用sigx仿真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取样时间这个问题?
谢谢 高手!

网友A:
麻烦下ADS区的版主把帖子转到ansoft区吧

本科还没毕业就开始研究这个了啊,不错,有前途啊小伙子

关于PRBS源不同软件有不同的参数定义,甚至designer里面类似的PRBS源他们的参数定义也有可能不一样,你用的这个源我平时很少用,一般做SI分析常用的PRBS源在“components—nexxim circuit elements—independent sources” 里,下图

再来看看你用的这个源,NB应该是产生码元的总位数, ,这里的X就是PRBS码的阶数,要是这里NB为127的话,那么X就为7,即PRBS码就为7阶的

BR说白了就是数据传输率,要是你的数据传输率为1Gbps的话那你这里就直接写1GHz

Seed就是装入PRBS源里面的移位寄存器的初始值

关于这个sampling time 其他的软件定义PRBS源的参数里面确实没有,包括designer其他的源也没有(就是我上面提到的几个源),我看了下这个sampling time 最好设得比上升下降时间小跑出来的波形才比较正确,这个和眼图设置没什么直接联系

这个源貌似还少了TAP值设置,即移位寄存器的反馈位,不知道它内部是怎么算的

当然每个软件对PRBS的源都不太一样,不过基本的东西还是差不多的,你可以去翻翻PRBS源如何产生伪随机码的,这样你下次在遇到不一样的情况同样也能够分析得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下ADS区的版主把帖子转到ansoft区吧

本科还没毕业就开始研究这个了啊,不错,有前途啊小伙子

 您讲得太清楚了!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