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 仿真问题

楼主(2012-05-10):
仿真模型建立时,用描点建立的更精确,还是用语句建立精确????

网友:
我想"语句建立精确"會比較精確,"描点建立的"會跟你的取樣點數的多或少都會影響計算。描點完後還是轉成語句的格式仿真才會動作。
) k; }& v+ B/ `" |  S我個人通常都會去找搜索網絡上現成的仿真庫或是用替代元件去仿真,目前還沒有用過"描点建立仿真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