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封装的时候thermal relief 一般比regular pad大多少才可以

楼主(2012-05-10):
建立封装的时候thermal relief 一般比regular pad大多少才可以

网友:
10-40mil

网友:
    我是这样设置的:   内径等于regular pad 外径,  外径等于antipan  大regular pad外径20mil左右。

网友(2012-06-26):
    20mil会不会太大了,多个VIA比较近的时候Flash 不会重叠?

网友:
    其实这个东西取决于你的钻孔公差,只要anti pad保证孔到铜皮的距离(边缘距离)大于8个mil基本就可以了,当然,这个距离稍微大些会更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