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ROUTER如何多根線同時走。。

楼主(2012-05-10):
    有人用過這個功能 嗎??謝謝。。

楼主:
    沒人知道 嗎???

网友:
    把你要同时走线的网络添加到同一个网络设置里 就OK

网友A:
    右键选择管脚/ 过孔/ 标记(Select Pins/Vias/Tacks),然后选中你要布的管脚,点 看下图(若是灰色,说明没有打开DRC。)输入DRP即可。就可以布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选择管脚/ 过孔/ 标记(Select Pins/Vias/Tacks),然后选中你要布的管脚,点 看下图(若是灰色,说明没有 ...

    你說的是LAYOUT中的。走總線方法。我想在ROUTER中也想用這樣的功能,不知你知道不?謝謝。。。

网友B:
    Router里应该能走差分线吧

网友:
     看错了捏
    我不会  只会走差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outer里应该能走差分线吧

    不只差分啊。。 一大把線從BGA中拉出來的。。。

网友:
    是呀,同求整组一起走线

网友:
    在pads里有bus走线,打开drp即可,在router中好像是没有。你提到BGA,你说的是扇出吗?如果是的话,那就有!设置好,点扇出即可!

网友:
    10楼好人

网友(2012-11-26):
    好像可以同时拉几根线

网友(2013-06-27):
引用 网友A:
    右键选择管脚/ 过孔/ 标记(Select Pins/Vias/Tacks),然后选中你要布的管脚,点 看下图(若是灰色,说明没有 ...

其实选择“select anything”也是可以的,只要群组布线时打开DRC即可。

网友:
    今天又学习了

网友:
    layout里才能用,router不行。
    输入"DRP"无模命令并回车(BUS router总线模式须DRC状态下才启用)。
    选择需要布线的各引脚或者线头,按ctrl+alt+B键即可开始拉线。

注意: 1.切记只要是违反DRC的情况都无法执行操作。 2.拉线要起好头,先从元件引脚里拉出一小排线出来平行好.(除非像排阻一类的可以全部平顺出线的则可放心选中焊盘来拉)。 3.若点的是线注意要点击线头的框框处,点击线身会无反应。线的线头也不允许有任何一根有弯折。 4.开始拉BUS线,PADS是先显示该组线最外围的那线来确定组线轨迹,每次单击确定拐点的时候才会显示出来符合规则的线的全部情况。 5.如果走到中途或者最后得停下来手动拉一段的时候按CTRL+单击即可。 6.如果拉到终点了,PADS会引导最外围的线先选择其终点,连好后会依次切换到下根线直至最后一根。中间有哪根线要先搁下的话则点出右键菜单,选End Guide即可让改线停止到鼠标处并跳到下一根线的引导上。 9.走线会在鼠标方向上精确地确定方向,所以会在鼠标要转角的地方有走线尖角出现,先不用管,待组线拉完后PADS软件会自动调整掉这些尖角走线的。 7.无模命令DRO为关闭DRC。 8.不同层的的线当然无法同组拉。

网友:
多谢十五楼。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