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9.3在W7下安装联网不能打开的问题

楼主(2012-05-10):
关于pads9.3在W7下安装联网不能打开,在安全模式如何安装,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
在安全模式下可以安装的,安装中间会提示WINDOWS SETUP无效,这个不管他,继续安装,
1.下载种子:DF28E654F057CA0412B1D9B76C057FD16298E113.torrent  2.下载之后解压pads9.3.zip 生成pads9.3_mib.exe  3.继续解压pads9.3_mib.exe (系统中安装winRAR,点右键即可)。  4.在pads9.3_mib目录下运行install。exe  5.遇到安装license时候 选择安装,遇到配置license时候 选择skip  6.制定工程路径等等自由定义  7.安装完毕,将mentorKG.exe拷贝到安装目录下运行,稍等片刻将生成license.txt,将其保存在自己指定或默认的地方(C:\MentorGraphics\Licensing),  同时另存为license.dat 文件。  8.配置系统环境变量MGLS_LICENSE_FILE=C:\MentorGraphics\Licensing\license.dat,亦可以改为自己保存的路径。  9.安装完毕,来杯咖啡吧!(从网上找的,供你参考下流程)

楼主:
我会安装,不知道如何进入安全模式,

网友:
你把电脑关机,然后按按开机,同时连续按下F8,就可以进去了;如果是重起似乎不能进去,重起我试过几次不行,所以一定要关机后再开机,连续按F8 哦

网友:
我WIN7  9.2

和完美很和谐很好用

网友:
看看这个帖子吧  或许有点用  安全模式不是F8就是F12, 记得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0783-1-2.html

网友:
你的情况我遇见过。。你使用的网络是不是那些50元或100元一月的。。我之前也是用那些网络,也不行。。换了电信拉的网路就好了。。希望帮到你!!!

楼主:
是那个50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