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那里可以得到package的model?

楼主(2012-05-10):
    我想按照HFSS14.0中的例子仿真下package,但是我要从那得到package的model?需要用到什么工具??

网友:
    这么快就用上HFSS14.0了啊,看看安装目录下有没有demo,有的话最好,要是没有的话只能从其他地方找了,常见的就是拿到cadence sip画的封装版图然后通过ansoftlinks导入到SIWAVE或者HFSS里做分析,当然这个封装版本算是芯片机密部分,一般的厂家不会提供给客户的,要是你是做芯片封装的那就自己画吧

网友A:
    给你个QFN的要不要?

网友:
    给我我要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QFN的要不要?

    给我个把!谢谢!342258509@qq.com

   最好传到这个网站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给我个把!谢谢!

   最好传到这个网站上!

    用ansoftlinks5.0打开,export就可以了.
    最好先到siwave里clip一下,不然要跑死人的.

网友(点评):
非常给力

网友:
    谢了不过要装个ansoftlinks5.0,有4.0版本的吗,转个低版本的吧。我保留一下或许以后用的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QFN的要不要?

能否提个问题QFN封装的pin脚数有多少的,有QFN128/QFN144这种封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nsoftlinks5.0打开,export就可以了.
最好先到siwave里clip一下,不然要跑死人的.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QFN的要不要?

你好!我看了下你发的这个例子,你是从上面里面导出来的??是你自己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看了下你发的这个例子,你是从上面里面导出来的??是你自己画的?

这是从cadence里导出来的,
当然也可以直接在HFSS/Q3D/SIWAVE里直接画出来,如果你不怕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从cadence里导出来的,
    当然也可以直接在HFSS/Q3D/SIWAVE里直接画出来,如果你不怕麻烦

    你好!我还想问下,导出来的时候上面的 port就已经是设置好的吗??有什么网站提供package的.BRD文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QFN的要不要?

    我导到HFSS中怎么没有就没有线了啊,神马情况啊?

弄出来了啊,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还想问下,导出来的时候上面的 port就已经是设置好的吗??有什么网站提供package的.BRD文件吗? ...

    估计没哪家会提供这个东西,这应该算的上机密了,设计文件怎能随便示人。
    用这个模型在Q3D里提取的参数文件倒是经常要提供给客户用来仿真。
    下面这个就是从上面那个文件里提取出来的。

具体怎么用的你就去看看阿笨的这篇帖子:http://www.pcbsi.com/bbs/thread-3185-1-1.html

网友:
    问下LZ你的QFN的模型上好几个GND的PIN脚为什么没有金线打在上面呢?是故意留空的么

网友:
请问一下,这个QFN文件导入ansoftlinks后需要我们去修改层叠过孔锡球等一些参数然后才能导入HFSS中么?
另外在HFSS中仿真package时候一般是设置的为lumped port,为什么不用wave port啊?是因为package尺寸太小的缘故么?另外看到模型中还设置了一个perfect E,想知道package提取模型和我们通常PCB版上高速信号过孔提取模型的方法有什么区别?
有大虾做过这个package的仿真么?

网友:
QFN哪来的孔和锡球,那个是针对BGA的

package一般都用lumped port咯,bondingwire的die处PORT都为内部port,wave port没法在内部加的,perfect E是为了方便在bondingwire的die侧加port,为系统自动生成的,都是环形PORT

网友:
QNF, 刚刚去百度了哈,学习了
不过package的模型的提取还得多摸索摸索
下面有个链接简单的介绍了下:http://residence.educities.edu.t ... mcm%20to%20hfss.ht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QFN的要不要?

问下LZ你的QFN的模型上好几个GND的PIN脚为什么没有金线打在上面呢?是故意留空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下LZ你的QFN的模型上好几个GND的PIN脚为什么没有金线打在上面呢?是故意留空的么

那几个pad是打不打金线都影响性能,其实那些直接bond到地上的,也未必都打上的。
多一根金线多一份money,满足性能的情况下,能少一根就少一根。

网友(2014-04-17):
    mark一下,感谢pjh02032121推荐

网友:
    问个问题,你们研究到了芯片的package,当然这样做仿真会更精确,但是对于哪些信号是有必要这么做,而且也不是所有芯片都可以得到package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