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怎么和16.5任意转换呢?

楼主(2012-05-10):
16.3怎么和16.5任意转换呢?

网友A:
16.5往16.3转,直接保存成16.3就行了;16.3的文件是可以用16.5打开的,一旦编辑并且保存,文件就是16.5格式的了。

网友:
    楼上的说的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5往16.3转,直接保存成16.3就行了;16.3的文件是可以用16.5打开的,一旦编辑并且保存,文件就是16.5格式 ...

我怎么听说要SKILL。16.5往16.3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