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E7.9.3带的Hyperlynx是什么版本的,谢谢~

楼主(2012-05-10):
请问:EE7.9.3带的Hyperlynx是什么版本的,谢谢~

网友A:
没有吧 现在购买都是单独的模块啊

网友:
虽然Mentor很好使,但买不到一本像样的书。不想浪费生命,还是Allegro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吧 现在购买都是单独的模块啊

啊?单独的吗?我之前用的EE2005是可以一起安装的呀,现在不是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最新的EE7.9.3软件现在是不带Hyperlynx模块的

这样啊。。那如果我现在想用Hyperlynx8.1,可以再哪下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最新的EE7.9.3软件现在是不带Hyperlynx模块的

这样啊。。那如果我现在想用Hyperlynx8.1,可以再哪下载啊?
单独只装Hyperlynx8.1的软件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就很多关于MENTOR的教程,您可以去搜搜,MENTOR EXPEDITION走线的流畅程度不是 ALLGRO能比的

多谢版主建议,Mentor EXPEDITION 是比较智能,可入门不是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