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求解SPEED2000和Hspice协调仿真问题

楼主(2012-05-10):
If HSPICE is installed on Windows, you must go to the HSPICE installation folder. Find and run the executable file hsp_starter.exe to start HSPICE server.
我在Hspice的安装目录里找了,没有hsp_starter.exe 啊,求解释,坐等,谢谢。

楼主:
在线等大虾解释啊,C:\synopsys\Hspice_C-2009.09\BIN中木有hsp_starter.exe 啊

网友:
    应该是hspice.exe 吧 它就是仿真器

网友A:
    两个之间协调仿真参考什么文件呢?~~期待~~能否共享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线等大虾解释啊,C:\synopsys\Hspice_C-2009.09\BIN中木有hsp_starter.exe 啊

应该是hspui.exe,它是hspice写的*。sp的执行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之间协调仿真参考什么文件呢?~~期待~~能否共享下~谢谢

    你QQ或邮箱多少,我传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QQ或邮箱多少,我传给你

    568161760@qq.com,谢谢~~

网友(2012-07-01):
    最新版好像不支持HSPICE协同仿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