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BGA需要扇出,怎么做?求解

楼主(2012-05-10):
我在layout里面设置好了,转到Router里面BGA扇出,可是有两个BGA封装的IC需要扇出,其中第一个扇出是没问题的,可是第二个怎么去扇出,这个怎么操作,求教各位大虾!

网友A:
按照第一个扇出的方法扇第二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第一个扇出的方法扇第二个

请问Jimmy,那个在层设定的时候,把地层和电源层都关联到网络了,那怎么会有的管脚就会有热焊盘的标志,而有些又没有呢,这是图

第一附图是dsp的,第二附图是FPGA的,可为什么dsp的没有热焊盘而FPGA的地网络和电源网络就有热焊盘呢,在扇出的时候dsp可以扇出,而FPGA不可以扇出,我想问下,这些热焊盘会不会的标志会不会影响BGA的扇出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上图。

谢谢jimmy,第二个图的那些白色叉叉就是热焊盘标志,我已经找到问题的所在了,已经解决了,现在又出现新问题了,第二个图的器件不能完全扇出,只扇出了最外排的那些个,内层的没用扇出,我想很可能是安全距离的问题,但是又不知道安全距离设为多少,麻烦Jimmy帮我看看,这个针对这个BGA,安全距离怎么设置

其中,我用的封装是BGA-676,具体参数如下PDF
其中我用的焊盘直径为0.6mm,外框27mm
l两焊盘中心距离为1mm,谢谢~

网友:
忽略安全间距,将过孔扇在四个焊盘正中心就可以了。

我说的上图是指PCB。你是某些设置没有设置对。PCB中就可以看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