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版图设计完成后的拼版

楼主(2012-05-10):
RT:网上有很多关于cam350拼版的,看的一头雾水,LZ新手,求大神指教求助cam350中的拼版的作用以及拼版教程,或者发个网址之类,感谢!

网友A:
    用CAD就行了。搞那么太複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AD就行了。搞那么太複雜了。。。

呃~我没用过CAD,试试吧

网友B:
    同一块板子的拼板就只要在PCB中复制外框,不同板子的拼板就要用cam软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一块板子的拼板就只要在PCB中复制外框,不同板子的拼板就要用cam软件了。

    不同的板子。更要用CAD。。。。78個板子一起拼。。當然還選CAD..

网友B:
    CAD能导入Gerber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D能导入Gerber文件?

    CAD的好像是DXF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