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能导出带元器件索引的原理图PDF吗?

楼主(2012-05-10):
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别人让我看了个原理图PDF,他跟我说好像是protel导出的 。这个原理图PDF左边有各个元器件甚至是引脚的索引,点击就能在原理图上直接定位到那个元器件或引脚的位置 ,类似于平时看数据手册的目录。然后那人就问我allegro能不能导出这种pdf,我试了用虚拟打印机导出的pdf,是不带元器件索引的 。不知道Allegro能不能做到,诚心求教,望指点!

网友:
好像16.5可以,之前的版本不行

网友A:
用tcl模式输出是没问题的,不要用那个print,还可以把原理图中的所有属性都包含在pdf文档中,只要点击网络或者是器件就弹出属性框,一目了然;当然,所有的器件也有索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tcl模式输出是没问题的,不要用那个print,还可以把原理图中的所有属性都包含在pdf文档中,只要点击网络或 ...

这位大大,能说的具体一点吗,本人Allegro用的还不熟,那个啥tcl输出怎么弄呢。这里先谢过了{:soso__5679357240800838702_4:}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tcl模式输出是没问题的,不要用那个print,还可以把原理图中的所有属性都包含在pdf文档中,只要点击网络或 ...

版主,能否说清楚一点?原理图指的是Capture还是HDL?具体如何,我也很想知道!谢谢!

网友B:
以前看过别人的原理图里面有这项功能,将鼠标放在元件那就可以弹出元件属性,一直想知道是怎么弄的。期待版主的回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看过别人的原理图里面有这项功能,将鼠标放在元件那就可以弹出元件属性,一直想知道是怎么弄的。期待版 ...

PADS Logic的Create PDF有这种功能,打印出的PDF可以看到器件的属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PADS Logic的Create PDF有这种功能,打印出的PDF可以看到器件的属性。

没有用过PADS。以前还以为这个是在pdf里面编辑的呢。不知道cadence可不可以。PADS里面是当鼠标移动到元件时就可以显示出元件属性吗?在鼠标没有移动到元件上时不显示?

网友D:
    Allegro只有16.5开始才有这个功能,所以要打印这种PDF,就到16.5去打。

楼主:
引用 网友D:
Allegro只有16.5开始才有这个功能,所以要打印这种PDF,就到16.5去打。

16.5我也看了,不知道怎么弄,能说下具体在哪里设置吗,谢谢了

网友D:
    File->Export->PDF
要先设置好Artwork里面的各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File->Export->PDF
    要先设置好Artwork里面的各层。

这样导出的是PCB吧,我说的是原理图诶

网友E:
    Allegro V16.5 可以有這個功能 , 不過要加上 Publish 這個 option . 不過您若是用破解的 , 那就直接去用吧.
裡面可以帶很多 Properiyies

楼主:
引用 网友E:
Allegro V16.5 可以有這個功能 , 不過要加上 Publish 這個 option . 不過您若是用破解的 , 那就直接去用吧. ...

    请问具体怎么操作呢,能具体说一下吗,先点哪里再点哪里什么的,上面各位很多朋友都说16.5可以,可是我还是没摸出来,对着软件捣鼓半天了,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tcl模式输出是没问题的,不要用那个print,还可以把原理图中的所有属性都包含在pdf文档中,只要点击网络或 ...

    版主,我找到你说的tcl模式输出了, 但是又有问题了,点了OK,出现错误提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我找到你说的tcl模式输出了,但是又有问题了,点了OK,出现错误提示

首先,软件默认的是使用acrobat作为转换工具,这个要设置path变量指向改运行文件的目录,然后还要安装一个ps打印机

网友F:
    斑竹的意思是指:要安装具有索引生成的acrobat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斑竹的意思是指:要安装具有索引生成的acrobat吧!

    acrobat是能生成pdf文档的软件,adobe reader只能看不能生成,天下能生成pdf的软件很多,orcad默认使用的是acrobat,当然你也可以设置成其他的软件,但是,有可能不支持orcad带入的参数(具体看看。exe后面那一大串参数,估计是针对acrobat的固定设置),orcad不知道你的acrobat装哪个地方,所以要在系统的path变量中设置路径,然orcad能找到acrobat的运行目录

网友:
    要设置好路径就可以了,我试过,的确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robat是能生成pdf文档的软件,adobe reader只能看不能生成,天下能生成pdf的软件很多,orcad默认使用的 ...

    就是说我现在有一个acrobat,然后把路径设置一下就可以了是吧?acrobat是装了Allegro就有了还是要单独再装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我现在有一个acrobat,然后把路径设置一下就可以了是吧?acrobat是装了Allegro就有了还是要单独再装 ...

8K RMB的东西是不可能自己就有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8K RMB的东西是不可能自己就有的哦

呵呵,好吧,谢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8K RMB的东西是不可能自己就有的哦

版主,我又来了,嘿嘿。我现在down了个Acrobat,这文件路径应该怎么配置呢?捣鼓大半天了,实在是晕了

网友:
    網路上有這篇文章,我沒實際操作,但比對公司的做法(Capture CIS 16.3),應該沒有問題。有興趣可以試試看。
    http://www.flowcad.de/AN/FlowCAD_AN_Capture_PDF_Export.pdf
另外看到有一篇有人把Board file做成有打印索引的範例,如果有人知道怎麼操作也請不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