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orcad里面网络标号怎么替换

楼主(2012-05-10):
    比如,SRAM_A1一直到SRAM_A10,我只要把SRAM_A替换成SRAM_AB,,
就是说字符的部分替换,怎么弄?求教

网友:
    看看這是不是你要的答案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9042-1-1.html

楼主:
    额,看了,还是不明白怎么部分替代,如果说数量少的话,进入参数修改页面可以手动修改,可是量大量多,,有什么方便的法子没?

楼主:
    嘿嘿,忘了多谢版主帮助!
    多谢多谢!!

网友:
    目前我只知道這個方法,好像沒有其他方式,看看其他人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楼主:
    谢了!最终也只有一个一个改了,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