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OS管设计的电源开关,各位帮忙检查一下有没有问题啊!!有图~~~

楼主(2012-05-10):
这一种用两个NMOS管实现:

另外一种用NMOS和PMOS实现:

个人更倾向于NMOS管,它是多数载流子,比PMOS 开关速度快!!各位大哥有什么建议没有??

网友A:
Q3换成三极管吧,这里只是控制用的,用MOS比较浪费。
用NMOS的导通电阻小,工艺简单,成本比较低。

网友B:
    LZ要考虑你使用的电流大小,一般50mA以下被控制的功率管可以为sot23-3的,控制也为这个sot23-3,如果大于这个功率管在同样面积选择pmos功率管一般从2A-5A范围,控制管还是用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Q3换成三极管吧,这里只是控制用的,用MOS比较浪费。
用NMOS的导通电阻小,工艺简单,成本比较低。

如果我把Q3换成NPN三极管,最上面的电路图整体行得通吗,请帮我看看原理对不对,急着画板子,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要考虑你使用的电流大小,一般50mA以下被控制的功率管可以为sot23-3的,控制也为这个sot23-3,如果大于这 ...

从这个原理图上看,管子导通以后电流会比较小,SOT23—3应该可以满足要求!
    你的意思是PMOS可以承受更大的电流对不对?

网友C:
    这个电路只能用pmos,不能用nmos,在这个地方就像是H桥的高端驱动,用nmos的话,驱动电压必须大于被控电压2.5v左右才能让nmos很好的导通。要用nmos必须使用升压电路

网友A:
用pmos管的电路,就像7楼说的,NMOS是需要Vgs>0,需要的驱动电压比较高,用起来比较麻烦,PMOS就简单了。只要将你上面的第二幅图,PMOS+NMOS的原理图里面的NMOS管Q3换成NPN三极管就行了,基极接R25,发射极接地。

网友:
    pmos管的RDS会小一些,所以用pmos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只能用pmos,不能用nmos,在这个地方就像是H桥的高端驱动,用nmos的话,驱动电压必须大于被控电压2 ...

非常感谢,我居然忘了增强型要满足开启电压才能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9#正解,

    额。。。9楼是你自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mos管的电路,就像7楼说的,NMOS是需要Vgs>0,需要的驱动电压比较高,用起来比较麻烦,PMOS就简单了。只 ...

哈哈,好滴,现在全明白啦

网友:
    楼主第一个图中的Q4工作状态有问题吧!  NMOS还加一个电阻 R24不是就导通了吗

网友D:
    不好意思,我说的是8#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我说的是8#

1、貌似第一个图,两个Nmos不可行。Nmos导通的特点是VGS>0,一般电路的驱动能力应该不够吧
2、第二个图可行。Pmos导通是VGS<0。
3、如果控制信号的电平很高,5v左右,觉得用一个管子即可。(但可能普通的IO只有3.3V吧)

个人见解,欢迎拍砖!

楼主:
引用 网友E:
1、貌似第一个图,两个Nmos不可行。Nmos导通的特点是VGS>0,一般电路的驱动能力应该不够吧
2、第二个图可 ...

除了第一条应该是Vgs>VT,VT是开启电压,因为图中的NMOS是增强型的,所以VT大约是2.5V吧~~
其他的都非常正确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一下。

很好,欢迎~~!!{:soso__6984081194057794752_1:}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第一条应该是Vgs>VT,VT是开启电压,因为图中的NMOS是增强型的,所以VT大约是2.5V吧~~
其他的都非常 ...

貌似AO3401 AO3402不用2.5V,具体得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G:
严重不可行,你考虑过上电过程吗?

网友H:
LZ电路是上电控制电路高导通吧.如果这样的话2个图全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电路是上电控制电路高导通吧.如果这样的话2个图全错了

请问错在哪里?我是用3.3V的I/O口控制LCD的开关,LCD是5V供电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请问错在哪里?我是用3.3V的I/O口控制LCD的开关,LCD是5V供电的。

我给你看看我们公司的上电逻辑吧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我曾做的一款产品也用到过类似电路,如同楼上各位所说控制端Q3采用NPN型三极管、并采用P-MOS管进行导通控制,产品所要求的输出电流大概2A左右,且经过量产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给你看看我们公司的上电逻辑吧 希望对你有帮助

唯一的不同就是你的Q4的G极没有接上拉电阻到S极!!!
请问您提供的这个电路可以实现开关功能?
可是在Q5关断的时候,G极的电平是高阻态啊,你能保证Q4这时候不导通?

网友H:
引用 楼主:
唯一的不同就是你的Q4的G极没有接上拉电阻到S极!!!
请问您提供的这个电路可以实现开关功能?
可是在 ...

哦  我那个VBATT是输出 不是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哦  我那个VBATT是输出 不是输入

那我还是搞不懂需要关断时,Q4栅极的高电平怎么来的??

网友I:
高端驱动一般用P管,低端驱动一般用N管,所以上管一般是P管

楼主:
引用 网友I:
高端驱动一般用P管,低端驱动一般用N管,所以上管一般是P管

说实话,我还真不懂什么是高端驱动和低端驱动,大哥你能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实话,我还真不懂什么是高端驱动和低端驱动,大哥你能解释一下吗?谢谢~~

上管导通了,2脚输出一定是高电平,下管导通了,3脚输出的一定是低电平,
也就是说下管的低电平驱动了上管,上管输出的高电平就驱动了所接的电路……
这是我的理解,有高手的可以补充一下……

网友:
人生自古谁无死,啊个拉屎不用纸!

顶,是一种奉献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严重不可行,你考虑过上电过程吗?

非常需要您的指点,从上电过程上看我觉得第二个图是可行的

网友J:
8#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J:
8#楼正解。。。

是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K:
学习了

欢迎欢迎

网友G:
就图1而言。当输出电压逐渐升高到(5V-Vgs_st)时,电路会达到平衡。输出电压永远达不到5V。
第二个图,亦然。诚如坛友所言:你的关断电平从何而来?

最大的问题出在:输入是5V,输出也是5V。

网友:
A power switching circuit  from apple accessory reference design.

网友:
    第一种电路根本行不通,VGS几乎为0,要想Q导通,VGS必须大于管子的开启电压。你现在管子更本就通不了。

网友L:
    第一个图导通不了的。
每二个图建议将 2302 改为 2N7002 ,用 2302 太浪费了。 还有将 R27 移动到 AO3402的G脚对地。

网友M:
引用 楼主:
    说实话,我还真不懂什么是高端驱动和低端驱动,大哥你能解释一下吗?谢谢~~

这么跟你说吧,N管驱动要求VGS大于VTH(管子开启电压),所以一般在没有升压驱动电路的情况下,输入5V不可能得到5V的输出,输出最大只有"Vin - Vth",所以常说NMOS传输高电平有损耗。同理PMOS传输低电平有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么跟你说吧,N管驱动要求VGS大于VTH(管子开启电压),所以一般在没有升压驱动电路的情况下,输入5V不可 ...

太感谢了,你这么一说我就全面白了,哈哈{:soso__5663373028670280397_3:}

网友N:
    看出来了, 这话要说的土点,我们才更懂些。 常说NMOS传输高电平有损耗。同理PMOS传输低电平有损耗 这话是精华!

楼主:
引用 网友N:
看出来了, 这话要说的土点,我们才更懂些。 常说NMOS传输高电平有损耗。同理PMOS传输低电平有损耗 这话是精 ...

我也觉得啊,太专业的术语我听不懂滴呀~~~~~

楼主:
引用 网友L:
第一个图导通不了的。
每二个图建议将 2302 改为 2N7002 ,用 2302 太浪费了。 还有将 R27 移动到 AO3402的 ...

电路已经做出来了,R27放在这个位置应该影响不大吧

网友L:
引用 楼主:
电路已经做出来了,R27放在这个位置应该影响不大吧

R27 的目的是为了稳定 G 脚的电压, 因为 G脚的内阻是高阻.

楼主:
引用 网友L:
R27 的目的是为了稳定 G 脚的电压, 因为 G脚的内阻是高阻.

那R27是不是可以适当取大一些 比如10K??

网友L:
引用 楼主:
那R27是不是可以适当取大一些 比如10K??

10K 或 100K 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L:
10K 或 100K 都可以.

 好,哈哈!!

网友O:
高端驱动即控制电源的开关,低端驱动即电源端直接接到负载,控制地的开关来达到想要的书输出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O:
高端驱动即控制电源的开关,低端驱动即电源端直接接到负载,控制地的开关来达到想要的书输出电平!

哈哈,非常感谢,终于明白这个原理啦~~

楼主:
哈哈,这个电路已经通过实际验证了,不过因为我手里暂时没有MOS管,就用三极管代替了下。使用第二个图,把NMOS换成了NPN型的9014,把PMOS换成了PNP型的9012,完全可以控制电源开和关,不过9012的导通压降确实比较大,5.03V的输入到输出只有3.96V了,也就是说9012有1.07V的压降,这个比较恐怖,下次还是换用PMOS比较合适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图1而言。当输出电压逐渐升高到(5V-Vgs_st)时,电路会达到平衡。输出电压永远达不到5V。
第二个图,亦然 ...

你好,第二个电路已经做过实际验证,是可以控制的,不过我上面的管子用的是PNP的9012,所以压降比较大,5V的输入只剩下3.96V的输出,不过负载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G:
减小R27阻值至合适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减小R27阻值至合适状态。

可是我把R27减小到零,下面的管子Q3 9018依然不能完全导通,直接导致上面的Q4 9012也不能完全导通,全部工作在放大区。。我加大单片机的驱动能力也没用,就是加了内部上拉和下拉电阻。。。

楼主:
我下次改用低端驱动算了,直接控制地端,只要一个管子就够了,多简单!!

网友(2015-04-14):
引用 网友D:
9#正解,

你头像是本人吗,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