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自动布线规则的设计~~求教高手!!

楼主(2012-05-10):
PCB布局完成之后开始布线,设置规则,线间距是10mil,线宽是15mil,开始自动布线,但是有些芯片引脚距离比较近,出现错误,请问我怎么样设置,才能保证芯片顺利连接上,而且在这个芯片之外的部分我仍然采用线间距10mil和线宽15mil的规则??

网友A:
对芯片区域单独设置一个ROOM,在设置好ROOM内的间距线宽规则就OK了.

网友B:
一般不推荐自动布线,出来效果很烂

网友C:
如果自动布线有那么智能,那做layout的人都要失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芯片区域单独设置一个ROOM,在设置好ROOM内的间距线宽规则就OK了.

我一开始也这么试过,可是没有在ROOM内设定线宽和间距的选项,只能在规定ROOM里面敷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推荐自动布线,出来效果很烂

好的,我现在改纯手工布线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自动布线有那么智能,那做layout的人都要失业了。

说得有道理,自动布线很多都不能按照我设想的布线规则来做,不如我自己动手连线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开始也这么试过,可是没有在ROOM内设定线宽和间距的选项,只能在规定ROOM里面敷铜。。。。{:soso_e10 ...

可以在room里面单独设置线宽和间距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得有道理,自动布线很多都不能按照我设想的布线规则来做,不如我自己动手连线算了!!~~

对的,自动布线的话有时候因为布局的原因需要的层数会让你和你老板吐血的,所以呢,还是勤快一点,手工布线吧,嘿嘿.

网友D(2012-07-04):
自动布线后依然要手动调整,而且自动布线的板子应该用不了...

网友E:
不推荐自动布线,布板其实是有很多讲究的,自动布线就只给你布通很多设计思想要点是不会考虑在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动布线后依然要手动调整,而且自动布线的板子应该用不了...

是的 现在明白真正的好板子都是手工布线做出来的 很多EMC的设计都是有讲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推荐自动布线,布板其实是有很多讲究的,自动布线就只给你布通很多设计思想要点是不会考虑在里面的,:vic ...

是的 现在自己亲手做过了 才更明白这个道理~~

网友(2023-11-02):
非常简单的布线,可以使用自动布线,布局的时候得先考虑到两个连接点的位置,然后单根单根的自动布线,而不是一起自动布线;比较复杂的布线不推荐自动布线,即使布线规则设置的很完美,也会存在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