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怎么改孔

楼主(2012-05-10):
我板子上有两种孔,孔打完后发现有些孔需要改一下。有一种方法是可以把所有这种孔替换掉。但我只想换一部份。大家有没有好方法?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真没见过。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改一下封装库里的过孔,然后名字不变。进行一次更新。我只是设想。

网友A:
allegro的库做哈做的规范,如果你直接修改了库的过孔而名字没变,以后再使用这个孔会发现名字和过孔大小多不上号的问题,最好是你做一个新的孔,然后用replace替换掉,替换的时候option栏目勾选single instance就不会全部替换了,本坛的skill有个快速替换过孔的插件,很好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llegro的库做哈做的规范,如果你直接修改了库的过孔而名字没变,以后再使用这个孔会发现名字和过孔大小多不 ...

如果是某区域里的某类过孔想被替换。又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某区域里的某类过孔想被替换。又怎么办》??

选择replace via然后option里面勾选single instance,find里面只勾选via,然后选择你要替换的via,软件没法自动识别你要换哪些孔,只能是你自己选择

网友:
替换就行

网友:
替换掉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gro的库做哈做的规范,如果你直接修改了库的过孔而名字没变,以后再使用这个孔会发现名字和过孔大小多不 ...

版主你好!关于替换孔的问题我按你的方法做了,但操作不成功。每次换孔时只能是全部换掉,我是先把要换的孔选好,原后再用replace来换。并有选单一方式。我先选孔再替换是因为在点replace后,就不能再选多个孔了,每次只能选一个,而且FIND菜单是灰色的不给选。教我一下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legro的库做哈做的规范,如果你直接修改了库的过孔而名字没变,以后再使用这个孔会发现名字和过孔大小多不 ...

    求插件  115网盘--monatxn
谢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你好!关于替换孔的问题我按你的方法做了,但操作不成功。每次换孔时只能是全部换掉,我是先把要换的 ...

额,还是用skill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你好!关于替换孔的问题我按你的方法做了,但操作不成功。每次换孔时只能是全部换掉,我是先把要换的 ...

在general editor模式下面,find里面只选择via,然后选中你要替换的via,按住ctrl一个个的选,选择好了之后,右键replace padstack选择sigle instance,选择你要替换的过孔类型,选择ok,搞定。allegro这个东西,先选择再命令和先命令再选择有少许差别!我之前的说法是错误的,误导你了!
    注意了,一次只能选择一种过孔类型,如果你选择了两种过孔并试图替换成同一种过孔,右键的replace padstack是出不来的哦

网友:
    没记错的话,可以框选要替换的片区的.如果分散,那就像版主说的按住一个一个选中后,再统一一次性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