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打印功能不能用!!

楼主(2012-05-10):
画好PCB以后点击菜单里的File/Smart PDF,想生成一个1:1的PDF文档,可是到最后一步的时候提示“No Printers Installed”。是因为没有安装PDF打印机吗?我安装一个Adobe Acrobat 是不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A:
想要打印出来PDF最起码的就是你得先装一个PDF打印机,一般的情况下安装了以后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B:
要生成pdf文件肯定要安装有pdf打印机的,Adobe Acrobat 挺合适的,应该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打印出来PDF最起码的就是你得先装一个PDF打印机,一般的情况下安装了以后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太好了,我这就去安装一个PDF打印机,以后打印论文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生成pdf文件肯定要安装有pdf打印机的,Adobe Acrobat 挺合适的,应该没有问题的。

好嘞,我去装一个Adobe Acrobat 9 PRO!!~~就是有点大~

网友(点评):
虚拟打印机很多,如果要转acrobat的,可到这里看看19M: http://www.7xdown.com/downinfo/10834.html

网友(点评):
刚才试了下我提到的安装,好像缺东西或是我操作不当。而且里面有个未知exe,还是不要装提到的这个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