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5 差分信号的设置

楼主(2012-05-10):
如附件,如果大家觉得好,以后再上等长的规则设置。

网友:
如果是給剛上手的人來學習的話 , 可能就無法理解.
您的腳步跨太大 , 馬上就到 Net Class 去了 , 其實大部分都還用不到 Class to Class 的設定. 搞的好像是在解釋 Spacing Constraints.
 Phyical 和 Spacing Constraint 裡面有 Spacing Constraint Set 和 Electronic Constraints set (預設是隱藏的)可直接設定.

不如由為何要有 Differential pair , 如何建立 Differential pair , 如何在 Electronic Constraing 中設定... 著手吧!

网友(2012-09-08):
allegro新手学习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