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板子开槽的问题,请大家指教

楼主(2012-05-10):
各位高手多指教!

pads软件中,用2D线画出开槽的缺口后,该放置在哪层,出gerber时,开槽的部分,要特别注意哪些事项,请多指教,感谢!!

网友:
在需要开槽的地方直接画board outline就可以开槽了

网友:
顶二楼。2D线还要去转,不如直接用board outline就行了。

网友:
用2D线就所有层,不过还是用board outline方便明了

网友:
二楼的方法不错,二维线也可以。出文件注意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所有层吧

楼主:
感谢各位的热心指导,谢谢

网友A:
board outline最方便,在cam里面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ard outline最方便,在cam里面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

谢谢
好的

网友:
补充一下:关于开槽最小的槽宽度,一般金属化槽宽0.5MM,非金属化槽宽0.8MM。

网友:
如果我是开破锡槽呢,这个是一层的,要怎么开

网友:
在drill层,用2D Line也行。

楼主:
希望有经验的各位高手,详细指教,分享学习心得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