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PCB模块有用过的吗

楼主(2012-05-11):
RF-PCB模块有用过的吗

网友A:
这个是用在来奖CAD的图导进ALLEGRO的一个接口.

网友B(2013-12-21):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用在来奖CAD的图导进ALLEGRO的一个接口.

我也在弄这个,但是我的cadence没有PCB RF模块呀 这个是需要插件吗? 我现在有16.3和16.5都没有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弄这个,但是我的cadence没有PCB RF模块呀 这个是需要插件吗? 我现在有16.3和16.5都没有啊~

在开启的时候勾选RF那项就可以

网友(2014-06-04):
引用 网友C:
在开启的时候勾选RF那项就可以

搞定了 谢谢

网友D:
这个模块很好用

网友(2022-04-15):
有没有具体使用RF-PCB的解释呢?

网友(2022-12-16):
    大佬们,有RF_pcb功能的使用教程吗

网友(2024-02-26):
引用 网友D:
    这个模块很好用

    有详细介绍吗?我也想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