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面板焊盘问题

楼主(2012-05-11):
  今天早晨板厂大货到样,发现板厂做的焊盘一边大一边小,有铜箔的一面焊盘大,请问各位腐蚀时怎么连焊盘都腐蚀了,怎么避免这种问题,请指教。
  现在到样的板问题很严重,很容易假焊。
  单面板。

网友:
单面板工厂为了节约成本一般是用拍照的方法来做的,误会比较大。由其是防焊层露铜会比焊盘大许多,所以在有铜箔一面焊盘就比另外一面大了。做文件时在允许的清况下焊盘大一点吧。

网友A:
    我们以前也是这样  就是地的焊盘 都会比其他的大
在工艺需求里写一条 让他们严格控制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以前也是这样  就是地的焊盘 都会比其他的大
    在工艺需求里写一条 让他们严格控制下就好了

之前也出现过,提醒了他们,可是这次是公司出大货,工程部不肯贴片了,焊盘做的小了,容易断路,我仔细看了板,太恶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也出现过,提醒了他们,可是这次是公司出大货,工程部不肯贴片了,焊盘做的小了,容易断路,我仔细看 ...

所以板厂还是要选择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板厂还是要选择好

那欢迎来我们公司做板嘛.

网友C:
    单面板,插件的焊盘一般为孔径的2倍大,SMD 的焊盘最好不要单边包铜,两边的焊盘出线要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欢迎来我们公司做板嘛.

    嘿嘿,这个也不是我决定的哈,我就是个小小的LAY板的,板厂供应商是采购决定的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面板,插件的焊盘一般为孔径的2倍大,SMD 的焊盘最好不要单边包铜,两边的焊盘出线要一样。

    那我以后要是碰到单面板,贴片元件不两边都要给它包铜皮,天啦,那板本来就小,这样做就更小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欢迎来我们公司做板嘛.

    现在我不负责这些了  小小画板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