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ADS9.3 与PADS 9.3.1 是同一版本吗?

楼主(2012-05-11):
    如题,前一段时间被9.2 折磨的不行,打算改用9.3 ,刚下了一个pads 9.3 和一个PADS 9.3.1的 UPDATA 2 ,不知道9.3 和9.3.1的区别,uodata2 能否用在9.3上 ?求教了

网友A:
    怎么被9.2折磨的不行了?感觉9.2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被9.2折磨的不行了?感觉9.2非常好

无辜出错退出,导致完成的板子前功尽弃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辜出错退出,导致完成的板子前功尽弃

    这个很严重 不过我装了9.2,用的少,主要用AD

网友:
    PADS9.3.1 和 PADS9.3不是一个版本。
两个版本差别挺大的,设置窗口都变了。

网友:
    推薦9.3

网友:
    9.2打开DRC走线经常会卡住,
或者连线常出错而关闭,但还能重新打开。
9.3出错关闭,那可能就挂了,文件是损坏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