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设计时LAYOUT机壳地与信号GND的应该如何处理?

楼主(2012-05-11):
问题如题,大侠们有什么标准规范的分享下,主要是两个地的处理,谢谢了!

网友A:
其实没什么标准规范吧。一般外壳地和信号地都直接连到系统地。
要是担心EMI或者静电问题,可以将外壳地用个磁珠和系统地单点连起来,信号地直接连到系统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没什么标准规范吧。一般外壳地和信号地都直接连到系统地。
要是担心EMI或者静电问题,可以将外壳地用个 ...

首先谢谢你!
我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公司这边需要把USB机壳地与信号地隔离开,老大要求LAYOUT给个具体隔离的标准,就是想看看有没有朋友有这方面的资料或者规范看看,希望有的朋友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一般通过一个磁珠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