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做元件的PCB封装是不是要它的规格书才行呀。

楼主(2012-05-11):
用卡尺量不准,可是有些规格书上好像没有它的封装尺寸,求解。

网友:
可以用IPC封装国际标准来查,也可以查他的DATASHEET,DATASHEET最后一栏就是元件封装。

特殊元件用卡尺量

楼主:
怎么查,进网站吗,不是很明白,还望大虾赐教,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
    根據型號網上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