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请教下几个小问题

楼主(2012-05-11):
1.  我建立PCB工程后,再添加原理图保存后,还可以再在AD9中重命名原理图名么?
2.  我再AD9实例中看到,一个PCB工程中多哥原理图图纸,一个带+的原理图(这个图纸总图)能展开后,下面很多子图。这个带+号的原理图怎么创建出来的呢? 我也创建了多哥原理图纸,在一个工程文件管理中是平行关系!

网友:
1.可以重命名原理图,直接save as即可,但是工程有稍微变化
2.带+的图纸是层叠式原理图,带+的顶层原理图,可以说是总原理图,下面的可以说是顶层原理图的内部电路,创建的方法有好几种,你可以找下AD工具的教程,应该有详细的介绍的,执行方法在design->create ** symbol from ** or HDL或者create component from **

楼主:
按照指示方法做了,在左边工程管理界面怎么还是看不到总原理图带+号呢? 点+号能展开总图里的子图。

再请问下怎么去除不自动生成的 。schdocPreview  或.pcbdocPreview的文件呢?

网友:
pcbdocPreview文件时要生成的,你别想着弄掉,下不说能不能弄掉,真没了你后悔都来不及,大家都有的

前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