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5测试点问题,请各位大侠帮忙。

楼主(2012-05-11):
需要在过孔旁边添加非通孔测试点(只在TOP面有焊盘),但是加上去之后出现连接错误,请各位帮忙看看是不是设置有问题?
贴图有真相:

网友A:
测试点不是这么做的吧,你这么做变成是没有drill的通孔了,可能电气上会有问题。
建议你可以把测试点做成一个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点不是这么做的吧,你这么做变成是没有drill的通孔了,可能电气上会有问题。
建议你可以把测试点做成一 ...

做成元器件是个好方法,可是要改原理图。下午我想了个办法;使用铜皮,然后做阻焊开窗。

网友:
可以将过孔型测试点修改设置为表面型测试点

网友B:
论坛里面有将测试点修改设置为表面型测试点的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面有将测试点修改设置为表面型测试点的文章。

有没有链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成元器件是个好方法,可是要改原理图。下午我想了个办法;使用铜皮,然后做阻焊开窗。

这样可能会很麻烦,如果测试点数量多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可能会很麻烦,如果测试点数量多的话。

确实,那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链接啊?

在PADS中添加表面型测试点的方法简介------这是在论坛中下载的

PADS LOGIC电源符号随意换.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PADS中添加表面型测试点的方法简介------这是在论坛中下载的

在PADS中添加表面型测试点的方法简介------这是在论坛中下载的,刚才前面那个发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