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非管理员账户下不能生成网表的问题

楼主(2012-05-11):
各位DX,我的cadence SPB16.2在administrator账户下安装并可以正常使用,orcad可以正常生成网表,
但我切换到另外一个账户下Orcad可以打开编辑,但是不能生成网表,默认的生成网表的cfg文件是没有的,
即使选择了也不能edit,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如何解决的啊?谢谢!

网友:
    系统是WIN7吧,好像WIN7只能在管理员账户下才能生成网表。

网友:
    我的也是,XP系统,现在只能用管理员账号使用

楼主:
    我的也是XP系统,公司把管理员账户给禁用了,只能用user账户啊,每次生成网表的时候都要切换到管理员账户,而用管理员账户登录的orcad 又不能与allegro交互,重装软件还是一样,真杯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