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RCAD里面怎么导出BOM!谢谢

楼主(2012-05-11):
请教orcad里面怎么导出BOM!谢谢!

网友A:
1、打开原理图  点击文件名 图11
2、选择Bill of Materials 图22 输入自己要导出的信息 44图
3、确定后文件保存在 Outputs 图33

网友B:
楼上正解
还有个办法report--CIS bill of Materials

网友:
好像3楼的更简洁些,看个人习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
还有个办法report--CIS bill of Materials

这个方法生成出来的器件清单是按照标号排列的,没有按照器件的value值进行分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打开原理图  点击文件名 图11
2、选择Bill of Materials 图22 输入自己要导出的信息 44图
3、确定后文 ...

谢谢,谢谢

网友:
你可以直接 生复制产网络表的时候的信息

网友(2012-08-01):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法生成出来的器件清单是按照标号排列的,没有按照器件的value值进行分类

可以的,可以设置value为k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