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dxp 2004画好的原理图编译时出现的错误提示,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5-11):
画好的数字钟原理图上有两段总线在编译时出现错误:"duplicate net names wire N000-1[inferred]"究竟什么意思?出错的位置是两条总线,好像是网络重名?是两段不同的总线,各自包含不同的网络,好像也并没有短路

网友:
就是像你自己说的  网络重名

网友:
画了两个总线,要给总线命名,忽略错误也可以

楼主:
谢谢两位!
昨天反复比较自己画的总线和DXP系统内部示例原理图的总线,也发现了我的图上,总线缺少NETLABEL,分别添加,命名后编译不再出错。